[求助] 求助达林顿管的工作原理

楼主(2011-08-15):
如题,求高手。。

网友:
基本概念

达林顿管(Darlington Transistor)又称复合管。它采用复合连接方式,将二只三极管适当的连接在一起,以组成一只等效的新的三极管, 极性只认前面的三极管。编辑本段放大倍数
  这等效三极管的放大倍数是是两个三极管放大倍数的乘积。编辑本段接法
  达林顿电路有四种接法:NPN+NPN,PNP+PNP,NPN+PNP,PNP+NPN. 前二种是同极性接法,后二种是异极性接法。将前一级T1的输出接到下一级T2的基极,两级管子共同构成了复合管。另外,为避免后级T2管子导通时,影响前级管子T1的动态范围,T1的CE不能接到T2的BE之间,必须接到CB间。以NPN+PNP为例。设前一三极管T1的三极为C1B1E1,后一三极管T2的三极为C2B2E2。达林顿管的接法应为:C1B2应接一起,E1C2应接一起。等效三极管CBE的管脚,C=E2,B=B1,E=E1(即C2)。等效三极管极性,与前一三极管相同。即为NPN型。 PNP+NPN的接法与此类同。由同型管构成的复合管称为达林顿管,图1中的电阻R1为泄放电阻,其作用是为了减小复合管的穿透电流ICEO。下图是这四种复合管接法的等效图。编辑本段用途
  在电子学电路设计中,达林顿接法常用于功率放大器和稳压电源中。   复合晶体管大大降低了器件对驱动功率的要求,促进了GTR在电力电子装置中应用的普及,并将在功率晶体管的模块组件化中发挥作用. 达林顿管常用于大功率开关电路、电机调速、逆变电路等.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
可不可以给个图,外加一点注释啊??谢谢了。。

网友:
你看看这篇文章吧~~

网友(2012-11-15):
回复 网友B:

    谢谢文章

网友(2015-11-23):
达林顿管的工作原理

网友(2016-04-18):
文档看了,还不是很清楚,觉得

网友:
就是用NPN和PNP两个管子组合的电路,用于增大放大电流和放大效率的,一般用于放大电路的最后一级。

网友(2016-05-31):
不错的资料。刚好遇到一个电路,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