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手提问; 数字版图在做drc时density 出错,该怎么修改啊?

楼主(2011-08-15):
因为我是第一次做,将encounter导出的gds用calibre检查了drc,报告density 不够,该怎么修改啊?请大家指导下哈~~~,不胜感激

网友:
用calibre runset加啊,

有density的, 工艺多少

楼主:
回复 网友A:

0.18工艺,calibre runset 是什么啊?能不能具体些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encounter只能加metal fill吧?POLY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