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PGA中memory的作用?

楼主(2011-08-16):
FPGA中memory的作用是什么?
比如Block RAM ,Dedicated RAM等?
希望高人指点一下哈!!!

网友:
存储数据嘛。就是已经用工艺制作出来的内部RAM,如果你的代码调用了或者通过工具配置使用该RAM区域的话,就会在综合的时候使用这一部分,就不会额外占用LUT和寄存器资源了。

网友:
可以想到RAM的下面用途:
1. 存储波形,比如在Direct Digital Synthesis
2. 滤波器系数
3. 输入输出数据buffer, 例如做FFT
4. 查找表,比如数值计算, 如1/x运算, CORDIC
5. 存储中间计算结果
6. FIF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