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做完route之后,report_congestion发现有overflow,请问这个怎么解决呢?

楼主(2011-08-16):
Both Dirs: Overflow = 69 Max = 2 (5 GRCs) GRCs = 64 (0.77%)
H routing: Overflow = 30 Max = 2 (2 GRCs) GRCs = 28  (0.34%)
V routing: Overflow = 39 Max = 2 (3 GRCs) GRCs = 36  (0.43%)

METAL1  : Overflow = 20 Max = 1 (20 GRCs) GRCs = 20 (0.48%)
METAL2  : Overflow = 39 Max = 2 (3 GRCs) GRCs = 36 (0.87%)
METAL3  : Overflow = 10 Max = 2 (2 GRCs) GRCs = 8 (0.19%)
METAL4  : Overflow = 0 Max = 0 (0 GRCs) GRCs = 0 (0.00%)
METAL5  : Overflow = 0 Max = 0 (0 GRCs) GRCs = 0 (0.00%)
METAL6  : Overflow = 0 Max = 0 (0 GRCs) GRCs = 0 (0.00%)
METAL7  : Overflow = 0 Max = 0 (0 GRCs) GRCs = 0 (0.00%)
METAL8  : Overflow = 0 Max = 0 (0 GRCs) GRCs = 0 (0.00%)

place的时候没有overflow,route之后就有。这个难道还要重新place吗?

下图是global route的图,看得到在前三层金属上有overflow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意思是不是说,实际上市可以布线上去。但是因为这个report_congestion是通过global route来计算的,所以结果不是很准确。。

楼主:
这个问题还有没有人帮忙解释一下呀?ICC布线后计算的congestion怎么解决呢?

网友:
在Place阶段 set place_enable_enhace_router true
place_opt -congestion试试。
调整FloorPlan
试试

网友:
congestion number evaluation   只在 route之前有意义,
因为route之前是用virutal route 的模型去估计的

一旦route后, 就看最后的drc number了,
verify_zrt_route 就知道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Total number of nets = 1346, of which 0 are not extracted
Total number of open nets = 0, of which 0 are frozen
Total number of excluded ports = 0 ports of 0 unplaced cells connected to 0 nets
                                 0 ports without pins of 0 cells connected to 0 nets
                                 0 ports of 0 cover cells connected to 0 non-pg nets
Total number of DRCs = 1066
Total number of antenna violations = 0
Total number of voltage-area violations = 0
这个报告是不是说我有1066个congestion???

网友:
对,没错, 用Error Browser 看下,

比较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哦,十分感谢你的耐心回答。但是我的core已经比较大了,std cell的utilization才35%。电源带占用面积也很小,但是不管我怎么优化总是会出现congestion。这种情况的话一般是怎么解决呢?是不是需要在floorplan的时候把core utilization提高呢?

网友:
这个很奇怪, utilization减小只会使得route变容易而不是变困难, 应该是0个violation,

最后route结束的时候utilization多少?

问下 violation在哪里,是power strap下面么, error browser看下, 截个图给大家看看,

网友:
   你这不是1066个congestion。。。 是1066个DRCoverflow 并不能完全看成error, 只是说在某一段routing area 有比较多的线要走,所有会有些线off track,
但并不代表不能route, 只是比较有可能出现DRC error。

所以看一下overflow的比例和GRC的数量, 如果不大 是可以route的, after route 有DRC就手动修就是了
这个跟你的floorplan有关系的~ floorplan的好的话 不容易出congestion问题。 比方说 一些power strap下面
要尽量避免放std cell, 因为走线麻烦 要绕线。 还有IO多的macro或者cells 要尽量预留多点空间给pin routing
IO尽量走直线 避免直角~ 因为拐弯是很难地。。。要放via 又容易占地方又容易DRC

网友:
还有 floorplan 和 DP 的时候 加一些option 去constrain, 比如
set_preroute_drc_strategy  -protect_pin_access_edge
set_pnet_options avoid placing std cells under p strap
set_fp_placement_strategy \
-congestion_effort high   \
-legalizer_effort high    \
-pin_routing_aware on

网友(2013-04-26):
局部集中的std cells如果pin很多,会引起局部routing drc,可以尝试将这些std cells放散一些!

网友(2013-07-30):
    请问将stdcell放散一些,具体怎么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