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上电复位电路的问题

楼主(2011-08-16):
大家好:
最近在做一个上电复位电路,请问:
复位时间越长越好吗?我用mos管作为电容,容值可以比较大,用二极管偏置的mos作为电阻,阻值也可以很大,这样我的复位时间就可以做的比较大了,为了保证各个工艺角下,个个温度下(-45~85)都能有足够的复位时间。
其缺点是在不同工艺角和温度下,复位时间相差很大,几百ms都有,所以我想问:
1.用mos作为电容和电阻合不合适??
2.复位时间是不是越大越好(不考虑版图面积的话)

谢谢回复啊!

PS:复位时间一定要稳定吗?我怎么觉得只要时间足够,然后能退出复位状态都可以呢??有经验的高手出现吧!!

网友:
1、用mos作为电阻和电容是可以的,上电复位的时间一般在500Us-2ms之间,随corner有点变化无所谓
2、个人觉得不代表时间越长越好,原因请高手指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讨论!
我的上电复位,时间随工艺角和温度变化很大,远不止你说的500u到几毫秒,我的在有些工艺角和温度下,设置大于1s!感觉变化范围太大了,有点没底。。

网友:
1S ?? 光靠电阻电容来实现,一般designer不会这么干吧,这样芯片size太大,成本上老板承受不了的,加个计数器配合还差不多。
电阻就不建议用二极管接法来做,本身受温度及corner影响较大,用比较精确的电阻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回复,上面写错了,是“甚至”,不是“设置”,呵呵。
为了使电源上电时间长(例如3ms)的时候,电路也能正常复位,所以在电容上加了mos连接的二极管,相当于二极管用,这个东东受温度影响也很大。。。

网友:
想法很奇特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回复。
POR不都是这么做的吗?有什么更好的方法,还请指教。。

楼主:
有经验的高手出现吧!!!!!!

网友(2013-06-26):
我设计几百微秒时,电容都很大,能到1s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