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利用Spartan6产生一个250MHz时钟,怎么做比较好

楼主(2011-08-16):
利用Spartan6产生一个250MHz时钟给ADC作为采样时钟,怎么做比较好?

楼主:
用oddr2是不是好一些?全局时钟不能直接输出吧 ?

网友:
用做ADC采样时钟,对时钟的质量要求是很高的,楼主要评估下是否可以用fpga产生时钟来实现;spartan6最多只能跑到180MHz左右,250MHz的时钟对spartan6来说太高了。

网友:
确实,SPARTAN6就相当于cyclone3等级的片子,跑180M已经比较勉强了,想过200M难度很大。

楼主:
现在用oddr2做了一版,lvds输出,报出来的时序到时过了,还没要实际测试呢,
主要为测试功能,回头再看测试结果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为了测试功能,何必产生一个这么高的时钟?

网友(2011-11-18):
求问Spartan6的时钟从哪个地方输出?VHDCI的时钟端口么?还是怎样?
另外Spartan6的时钟最高支持1080MHz,做采样时钟应该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