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GDS导入后LVS通不过,layout比source多了4个port

楼主(2011-08-16):
行为级文件综合后生成的门级网表中有4个wire:n8,n9,n10,n11。做自动布局布线的时候端口还是正常的,导出gds后,导入ic5141,DRC通过了,但是LVS通不过,layout比source多了4个port:

                  Matched    Matched    Unmatched    Unmatched    Component
                   Layout     Source       Layout       Source    Type
                  -------    -------    ---------    ---------    ---------
   Ports:              14         14            4            0
   Nets:               19         19            0            0
   Instances:           3          3            0            0    INV
                        2          2            0            0    NAND2
                        8          8            0            0    NOR3
                  -------    -------    ---------    ---------
   Total Inst:         13         13            0            0

o Layout Names That Are Missing In The Source:
   Ports:        N9 N11 N10 N8

o Initial Correspondence Points:
   Ports:        VDD VSS PAR[1] PAR[0] PAR[4] STATE[0] STATE[1] STATE[2] RST PAR[5] PAR[2]
                 PAR[6] PAR[3] PAR[7]
   Nets:         N9 N11 N10 N8
请教各位大侠

网友:
貌似大小写缘故

楼主:
回复 2# amd2010 不是大小写的问题,门级网表里用的是小写,版图里也是小写,lvs报告里用大写了。不过还是谢谢哦

网友:
回复 楼主:

    Layout Names That Are Missing In The Source:
   Ports:        N9 N11 N10 N8

把Net的名字当成ports来处理了

你把ports的打标再处理一下应该就没事了

1。换层
2,新建cell,只给ports打标

网友:
导出gds时,不输出net的name也可以解决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输出net的name是指
METAL1  NET  61  0
METAL1  SPNET  61  0
METAL1  PIN  61  0
METAL1  LEFPIN  61  0
METAL1  FILL  61  0
METAL1  VIA  61  0
METAL1  VIAFILL  61  0
METAL1  LEFOBS  61  0
NAME  METAL1/NET  61  0
NAME  METAL1/SPNET  61  0
NAME  METAL1/PIN  61  0
NAME  METAL1/LEFPIN  61  0
变成这样?
METAL1  NET  61  0
METAL1  SPNET  61  0
METAL1  PIN  61  0
METAL1  LEFPIN  61  0
METAL1  FILL  61  0
METAL1  VIA  61  0
METAL1  VIAFILL  61  0
METAL1  LEFOBS  61  0

NAME  METAL1/SPNET  61  0
NAME  METAL1/PIN  61  0
NAME  METAL1/LEFPIN  61  0
试了一下,还是一样的报错

楼主:
回复 网友B:

换层的意思是?
METAL1  PIN  61  0
NAME  METAL1/PIN  61  0
换层的意思是
METAL1  PIN  61  0
NAME  METAL1/PIN  141  0
其中61是tf里metal1的对应层数。141是metal1txt的

新建cell就不是很理解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利用rule中识别label只为top-level的特点
新建一个cell,调用gds倒出来的cell,然后在新cell中加label
这样保证lvs时,只能识别你自己加的label
笨招,供参考

其实,你的模块设计可以lvs时用ignore pins,只验证连接关系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 已经解决了
输出的时候不带内部的net name
或者ignore pins都可以

网友:
原来是多打了label的缘故,

有的时候 如果有virtual connect的需求,

或者版图上确实是不连接的,而电路上以为(或者说,做的人)以为是连接的,
那也会出现open 现象, 即layout多port的现象,

网友(2013-03-03):
回复 楼主: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layout中有些net被看出port了,LZ   如何设置不输出net name?

网友(2015-07-03):
igonre pins 会不会对后面的仿真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