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关于vmm_object中的两个方法,有深入研究的进!

楼主(2011-08-16):
class base extends vmm_object ;
    function new(vmm_object parent = null , string name = "" , bit insert_disable = 0);

        super.new(parent,name,insert_disable);

    endfunction
endclass

base A11 , A21 , A22 , A31 , A32 , A33 , A41 , A42 , A43 ;
vmm_log log ;
initial begin
    int  num_children ;
    string str ;

    log = new("log","log");

    A11 = new(null,"A11",0);
    A21 = new(A11,"A21",0);
    A22 = new(A11,"A22",0);
    A31 = new(A21,"A31",0);
    A32 = new(A21,"A32",0);
    A33 = new(A22,"A33",0);
    A41 = new(A32,"A41",1);
    A42 = new(A33,"A42",1);
    A43 = new(A33,"A43",1);

    $sformat(str,"the hierachy name of the b11 is %s !",A43.get_hier_inst_name());

    `vmm_note(log,str);

end

本来的层次结构是 A11.A22.A33.A43 ,当时答应出来的是[unkown].[unkown].[unkown].[unkown]
如果用A43.get_object_hiername(),打印出来的是正确的,为 A11:A22:A33:A43

同样都是用于返回层次结构,为什么get_hier_inst_name结果不对?

在vmm中很多地方的入参都有 string name = “” 和  string inst_name =“” ; 这两个name究竟有什么区别,感觉在vmm中
object和instance有时候是一样的含义有时候又不一样,困惑中.............

网友(2012-11-21):
get_object_hiername得到实例化的对象的名字。
get_hier_inst_name,这个只对VMM_DATA, VMM_CHANNEL等,返回其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