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关优化路径组的问题

楼主(2011-08-16):
请问ICC中有没有优化单个路径组或单条路径的指令呢,望指教。

网友:
定义这个path group 增加weight,然后整体优化吧。

单独的优化命令好像没有

网友:
对, focal_opt 可以对某些setup/hold points 的path做,但是是postroute opt,很后面的步骤

前面只能 group_path 建立新的group 来优化,

不像magma有 run gate opt  XXX path , -from -to , 可以单独对某个路径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