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想请教一下利用ICC检查天线效应的步骤是怎样的

楼主(2011-08-16):
下面是tcl脚本命令,然后report表示没有DRC错误。请问这样是表示没有天线效应吗?我这步是在做了routing之后再做的。
DRC-SUMMARY:

        Do Notch DRC!

        @@@@@@@ TOTAL VIOLATIONS =       0 (0)

set lib [current_mw_lib]
remove_antenna_rules $lib
define_antenna_rule $lib -mode 2 -diode_mode 2 -metal_ratio 0 -cut_ratio 0

define_antenna_layer_rule $lib -mode 2 -layer "METAL1" -ratio 600 -diode_ratio {0.249 0  400.00  2200}
define_antenna_layer_rule $lib -mode 2 -layer "METAL2" -ratio 600 -diode_ratio {0.249 0  400.00  2200}
define_antenna_layer_rule $lib -mode 2 -layer "METAL3" -ratio 600 -diode_ratio {0.249 0  400.00  2200}
define_antenna_layer_rule $lib -mode 2 -layer "METAL4" -ratio 600 -diode_ratio {0.249 0  400.00  2200}
define_antenna_layer_rule $lib -mode 2 -layer "METAL5" -ratio 600 -diode_ratio {0.249 0  400.00  2200}
define_antenna_layer_rule $lib -mode 2 -layer "METAL6" -ratio 600 -diode_ratio {0.249 0  400.00  2200}
define_antenna_layer_rule $lib -mode 2 -layer "METAL7" -ratio 600 -diode_ratio {0.249 0  400.00  2200}
define_antenna_layer_rule $lib -mode 2 -layer "METAL8" -ratio 600 -diode_ratio {0.249 0  400.00  2200}
define_antenna_layer_rule $lib -mode 2 -layer "VIA12" -ratio 20 -diode_ratio {0.249 0  90.00    70}
define_antenna_layer_rule $lib -mode 2 -layer "VIA23" -ratio 20 -diode_ratio {0.249 0  90.00    70}
define_antenna_layer_rule $lib -mode 2 -layer "VIA34" -ratio 20 -diode_ratio {0.249 0  90.00    70}
define_antenna_layer_rule $lib -mode 2 -layer "VIA45" -ratio 20 -diode_ratio {0.249 0  90.00    70}
define_antenna_layer_rule $lib -mode 2 -layer "VIA67" -ratio 20 -diode_ratio {0.249 0  90.00    70}
define_antenna_layer_rule $lib -mode 2 -layer "VIA78" -ratio 20 -diode_ratio {0.249 0  90.00    70}

report_antenna_rules
report_antenna_ratio

楼主:
回复 网友A:

    ant是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antenna的option在哪呢?我上面写了天线效应的一些规则了已经,这样做是不是还是不够呢》

网友:
最好用fab给的antenna file,都有的,

不要相信icc, 用calibre查最后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样子阿。。。。。SMIC只给了CLF文件,这个貌似ICC没法用,所以就写了那些

网友:
clf文件要source进mw database里面去,给每个std cell反标上,icc用不了。 2楼说得对,set_zrt_common_option里面有个开关是打开antenna检查的。

网友(2012-11-13):
-diode_ratio {0.249 0  400.00  2200}
上面括号里的几个数值都是什么意思啊?查过help了,看不懂。请高手解释下,谢谢!

网友(2014-03-12):
回复 网友C:

  你现在弄明白了吗?能不能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2014-04-18):
回复 网友D:

   亲,是不是set_route_zrt_common_options里面呢,没看到set_zrt_common_options,不过选项里面也没看到特殊对ant作用的选项呢。

网友(2014-07-18):
回复 网友E:

   在set_route_zrt_detail_options里面有 -antenna选项,而且默认是打开的吧好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