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EM等

楼主(2011-08-16):
小弟新人 看到EM ,IR drop ,antenna效应这次词都不太懂
希望大侠们能解释解释,以及常见处理这些问题的方法

网友:
看书吧,随便哪本书或者userguide上都会有

网友:
EM : electro-migration : 电子迁移,就是金属用久了,电子有迁移的现象,造成断开或短路
是电路的一个现象, 主要发现在电流密度很大的地方以及电流无方向性流动较大的地方,
比如电源线 ,
power net 是最容易发生EM 的地方,其次是high speed net,
防止方法是加大net wire width  和增加电源供应,
EM也是一个使用寿命问题,

IR-Drop: 电压降, 就是电流经过电阻(比如金属连线)都会有电压降,
造成电路的一些问题,比如跑不快,时序不稳定等,
防止方法是 增加电源供应, power grid做的更密些,

antenna: 电荷积累到gate端引发gate端的放电,
主要是生产工艺上的电荷积累引起
修复是跳到高层线,和 加diode,

网友:
回复 网友A: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