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闭环反馈电阻的问题

楼主(2011-08-16):
闭环反馈电阻比例为20倍。流片回来增益只有15倍。
开环增益够大,layout电阻也比较匹配。

大牛们,可能还有什么问题使得比例出现误差?
头电阻?

先谢谢了

楼主:
做在岛里的电阻,岛电位悬空。可能造成比例不准吗。值不准可以解释,比例也能不对吗?

网友:
做过layout的rcc后仿真么,另外测试可以加一个频率较低的信号看看,有可能是仿真没有考虑到封装、走线等因素的影响,实际的测试与仿真不符很正常。做一个rcworst的抽取,考虑所有的负载情况,看看后仿真结果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