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ICC做DRC时报minimum spacing错误

楼主(2011-08-16):
用ICC做完ROUTING并且添加filler之后,做DRC,结果报告200多个错误,全部是METAL1和METAL4的minimum spacing错误,每个错误的信息大概都是下面这样的:
0:  Layer: Met1 Type: Spacing
Type Summary   : Met1 Spacing : minimum spacing = 0.18 um
Obj Info  : E2E [(19.968,5.215), (19.977,5.242)] 0.020
Error ID: 1280 Status: Not Fixed
Bbox      : (39.9350 10.4300) (39.9550 10.4850)

我看了下TF文件,发现METAL1的defualt width、minwidth、min spacing的值分别为0.16,0.16,0.18,但是其他层的这3个值都是0.2、0.2、0.2,我以为可能是这个原因导致的DRC错误~于是把METAL1的也改成0.2、0.2、0.2,但是这样改了之后做ROUTING的时候会出很多ROUTE DRC错误,无法消除~不知道是不是TF文件和TLUPLUS文件是相对应的~不能随便改~

请问各位~这样的minimum spacing错误,除了手动修改,应该用什么办法来避免呢?

网友:
你的错到底是什么原因我猜不出,得自己仔细分析。
但是metal1一般是会比上面几层细一些的,这个是正常的,不要去改tf,不然std里会报一堆出来

楼主:
了解了~谢谢~
问题已解决

网友:
这应该是 .13um 的工艺吧,
metal1 通常比其他金属要小些, 各方面,

看看,如果apr工具里面看不出来,请到calibre里面看,
不要轻易改tf ,会引起其他问题的

网友(2013-03-04):
回复 楼主:

    你怎么解决的呀?我也出现了这种问题

网友:
同问,楼主怎么解决的?谢谢!

网友(2014-01-16):
回复 楼主:

请问楼主到底是啥问题啊,我们也遇到同样的问题。tf文件里的间距和icc drc检查的规则不一样???

网友(2014-02-17):
回复 楼主:

    请问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
wokao  请问楼猪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2017-08-10):
回复 楼主:

   说下怎么解决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