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DDR原语问题求教

楼主(2011-08-16):
小弟初用IDDR原语想实现数据降频,verilog语句如下:
module IDDR_primitive(
    input C,
    input CE,
    input R,
    input S,
    input [7:0] D,
    output [7:0] Q1,
    output [7:0] Q2
    );
   IDDR #(
      .DDR_CLK_EDGE("SAME_EDGE"), //
      .INIT_Q1(1'b0),
      .INIT_Q2(1'b0),
      .SRTYPE("SYNC")
   ) IDDR_inst (
      .Q1(Q1), // 1-bit output for positive edge of clock
      .Q2(Q2), // 1-bit output for negative edge of clock
      .C(C),   // 1-bit clock input
      .CE(CE), // 1-bit clock enable input
      .D(D),   // 1-bit DDR data input
      .R(R),   // 1-bit reset
      .S(S)    // 1-bit set
   );
endmodule

资料上的时序图如下:输入是双数率,上升沿和下降沿,输出双通道都是上升沿输出

可是小弟仿真的时候
却不是这样的

D为输入端,输入端的数据在一个时钟周期内都是单数率
而且输出数据Q1Q2两路都是高阻态
小弟新手
求师兄师姐指点

楼主:
小弟今天又弄了下 确实由于自己没接触过 所以弄错了
1:IDDR处理的数据位数是1位,我弄成了8位
2:在testbench里有个选项是双边缘的,我也没看清楚

自己给自己解答  虽然是小问题 希望以后有像我这样才入门的同学看见   有些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