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建模

楼主(2011-08-17):
开关电源建模有很多种方法,不知道在实际的工程设计中辅助作用有多大?
举个例子,如果模型反映电路环路是稳定的,实际的情况怎么样呢?

网友:
一般来说,模型只是一个框架,作为仿真的指导,以matlab为例,通过simulink建好模后,可以变换一些参数从而看到哪些对回路的稳定性产生影,在设计电路是加以避免。同时随着电路的复杂性增加,仿真整个回路对计算机的能力要求很高,同时很费时,所以设计的过程应该是先建好模,再来设计电路

网友(2012-04-05):
只能做参考,理论值与经验值还是有一定差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