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stro rail 流程

楼主(2011-08-17):
现在做电压降分析,实验室只有astro rail,以前也没人用过,手中只有user guide 和 workshop student guide。看起来比较吃力。
希望好心的前辈能够提供一些资料。
Email:pursuedream@vip.qq.com
QQ:86037624

网友:
看 user guide就行了,很简单的
你以前用过astro么, 是一回事情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  已经用过astro 做完P&R了
      我里面有个sram核,是不是需要有Star RCXT才行?用poCreateConnViewByHerc  generates CONN Views

网友:
CONN View是为了做ir-drop用的,

可以用astrorail生成 或者hercules,

conn view不是必要的,对IR-Drop分析,  有了conn view,就是能把macro内部的power grid
结构显示出来,更加精确而已,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