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讨论一下clock gating check ,请给与建议

楼主(2011-08-17):
各位,我对clock gating check有些疑问,什么样的情况下可以忽略掉clock gating check,
那些是必须的,那些是不必要的,有些slack 大的我想set_disable_clock_gating ,但又不确定是否
可以,所以大家指导一下。

网友:
如果gating control 信号是静态的就可以不check

网友:
分析那些violation很大的地方的fanout是否真的做clock用

网友:
不想做clock gatingcheck的 icg就不要啊,可以去掉,

省的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