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样获得virtuoso中skill函数的信息!

楼主(2011-08-17):
我们用virtuoso画版图是,每步操作都有与之对应的函数。怎样能获得这些函数的源码或者是使用信息(比如:此函数的功能、参数、返回值等)。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也想知道.

网友(2011-10-14):
很多东西是cadence内部的,真要是想知道,自己学习吧。

网友A:
回复 楼主:

    很简单,你打开Options---Log filter,然后选择所有你看到的选项,然后ok。

这样你进行操作的时候CIW窗口就会出来你想要的命令了。

这也是你想定义layout或者sch快捷键的时候的一个简单方法。
…… 一般人俺不告诉他!

网友:
要学下 skill语言,  不是那么友好化

看cdsdoc吧,

网友B:
查手册,CIW也有help可以查,我一般用skill里面的finder

网友(2011-11-28):
回复 网友A:

确实是个好办法

网友(2012-02-07):
他里面只显示一条语句,具体的程序没有显示出来,想改参数值也不可以。

网友:
回复 楼主:

   看你的license全不全罗。5楼说的只是第一步,全的话,finder可以快速搜索函数说明,另外help里面可以使用更加高级的搜索到详细的说明。还有,在CIW里输入 help("函数名"),效果和find一样,不过需要知道准确的函数名。可能楼主早就解决这个问题了。我写的就当做帮助后来人吧。

网友(2015-03-24):
5楼正解!
10楼说的也可以在ciw中输入startFinder;
最后就是看文档了~

网友(2016-03-14):
标题

回复 网友C:
这个命令单独使用就没问题,放在foreach循环里就报下面的错误

hiCloseWindow(hiGetCurrentWindow())
*Error*: hiCloseWindow:argument #1 should be a window type (type template = "w") -nil

网友(2019-02-26):
回复 网友A:

    这个方法没用,显示的都是鼠标操作,有大神能提供别的好方法吗?

网友(2021-08-04):
引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这个方法靠谱啊

网友(2024-08-14):
引用 网友B:
查手册,CIW也有help可以查,我一般用skill里面的finder

哪个手册,finder 用不了,617说这打孔的函数没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