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encounter P&R之后的时序方面的验证流程

楼主(2011-08-17):
encounter P&R完成后,生成下面几个文件
*.gds
*.v
*.spef

DRC/LVS的验证就不说了,
我比较关注时序方面的验证?
是把*.spef文件输入到Primetime中做STA,满足时序要求后,然后由Primetime生成*.sdf,用这个sdf文件反标进行verilog后仿真吗?
还是有别的流程?

网友:
synopsis flow就是spef进 pt , 进行sta分析,然后 输出sdf, 进行后仿真

cadence flow是spef进celtic ndc,现在叫ets,进行sta分析,然后可以输出sdf,进行后仿真

都可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有synopsys的star-RXCT是用在哪一步?

网友:
spef是哪里来的?

不就是qrc或者starxt抽取mw/lef/def 得到的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spef是哪里来的?
encounter里面导出来的.

--不就是qrc或者starxt抽取mw/lef/def 得到的么
QRC是什么?

网友:
PR 工具也能写出spef文件,只不过不是signoff 标准,
比如edi的spefout , icc的write_parasitics ,

starxt, 和fire&ice qx抽取的是signoff 标准的spef,

cadence的fire&ice qx 升级后就是现在的qrc,  是抽取工具

楼主:
回复 网友A:
starxt, 和fire&ice qx的输入是p&R出来的gds文件吗?

楼主:
spef是寄生参数描述文件,给出了路径上的寄生电阻电容等,具体的延时还需要sta工具进行计算。
而sdf则是时序的描述文件,里面包含有cell delay以及wire delay。sta工具不需要再对延时进行计算。
以我做过的项目为例,在soce中导出def文件到starrc,通过starrc提取出spef文件,导入Pt进行分析,得到时序反标文件sdf,再将此文件导入到vcs等仿真环境中做后仿真。
我的理解很浅,只能说这么多了。等楼下高人的回答
在第30题每日一题中看到的.

网友(2015-08-21):
学习了,虽然没有用star rc和PT来提取sdf,而是直接在icc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