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什么是SI effect? 如何fix?

楼主(2011-08-17):
如题。
求高手解答,详细点,最好要具体步骤

网友:
signal integrity effect ,  crosstalk 效应,即串扰

fix方法:
1) double spacing for clock nets
2) fix transition violation more
3) insert buffer , upsize driver for victim net
4) make victim nets more spacing apart ,
5) add shielding nets ,

网友:
wire间的coupling cap引起的

增大space, 加大vicitim的driver或者减小aggressor的driver

楼主:
回复 网友A:

    SI effect 的定义是怎么样的?具体有几种表现?总共有几种原因?求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