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Leonardo spectrum求助

楼主(2011-08-17):
安装完成,按照提示破解,然后启动软件的时候提示“MEM_BAD_HANDLE”,请问是什么问题啊?非常感谢

网友(2012-12-22):
回复 楼主:

    请问您这个问题解决了么?

网友(2013-04-15):
我想要软件

网友(2015-12-24):
For those who need Leonardo Spec, the following link contains the 2014a version of it:

   http://bbs.eetop.cn/thread-443472-1-1.html

网友(2024-10-07):
For those using old leonardo and having this problem, it's because SmarHeap DLL had problems with multi-cores or multi cpus in the  system and in order to fix this just needed to upgrade those files Sh33w32.dll or Shw32.dll from 3.xx.xx into a recent version may be 10.xx or 11.xx version.

Those files are present in new version of Leonardo or Precision 32bits or other Mentor Programs for 32bits

Just copy this files Sh33w32.dll or Shw32.dll (version 10 or 11) and overwrite renaming it accordingly as it's named inside your program fold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