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求救啊 32kHz晶振 有大于12.5pF的不

楼主(2011-08-17):
各位大侠
请教如下
32.768kHz晶振datasheet 一般负载电容是12.5pF的
请问有谁见过大于12.5pF的不

osc高低温测试时在77度之后负载电容已经调成0pF了,77到85度ppm太大了
可能是寄生电容太大吧 原则上到85度 Cl=4pF也好用的

网友:
负载电容12.5pf,对已两端晶振来说,表示每一端挂25pf。如果设计适当最高挂36pF 应该都没有问题,但是要考虑负载电容引起的频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