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WLM的一些疑问

楼主(2011-08-17):
刚做了一道面试题

Explain the pros and cons of performing synthesis with wireload models versus
zero wireload models?

个人不太了解:

但根据我自己的理解做了一个答案:

个人认为WLM有利于及时发现设计的时序violation,可以在综合后建立比较准确的sdf文件。但WLM只是基于经验,还必须依靠后端的参数提取来验证。综合时候利用WLM,必然会有更多的约束,不利于芯片性能。ZWLM有更多的灵活性。

希望各位大大指点一二

网友:
我的理解是:当芯片规模较大时,线负载是不可忽略的。
两个相连的元件,离得很近,还是分布在芯片的两个角落,负载是不同的。
如果在综合时使用零线负载,综合时DC会按最小线负载去计算,选择的
器件驱动能力会偏弱,layout时可能会左右为难。加入了线负载模型,
合成时就能更好地选择器件,有利于layout。
有什么cons不清楚,请高手指点。貌似现在合成都要加wireload model的吧……
lz说的有利于及时发现设计的时序violation感觉关系不大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呵,,我也是没见过用ZWLM啊。。具体为啥也不太清楚

网友(2012-04-17):
看到书上说在逻辑综合结束时,应产生用ZWLM做的延迟分析报告,从而验证当前使用的、刚综合出来的网表是否有较好的时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