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在电路设计时,需要对IO端口加上拉电阻吗?

楼主(2011-08-17):
在数字电路设计中,如果没有特殊说明,对IO端口进行包端口时需要加上拉电阻吗?还是不进行任何处理?谢谢!

网友:
看具体情况而定!

网友:
如果没有要求,最好加上拉下拉电阻,如果floating的话容易漏电。另外对于确定的状态对设计也比较好。

网友:
楼上是正解

网友(2011-09-16):
同意4楼的解释,增加一些说明,
尽量选择带上拉和下拉电阻的IO,在逻辑设计过程中,让Io的上拉或下拉使能被寄存器可控,这样就变成系统可以通过软件来改变是否上下拉了。
另外,对于上电过程中IO的控制,
建议在复位之后默认为输入,并且上拉或下拉连上,等cpu跑起来之后再根据需要改变io的放下和上下拉。
此处不包括那些在复位之后必须使用的IO,比如加载SPI的端口当然要根据实际功能来定

网友(2012-02-07):
我来专业地回答一下吧。一切IC子模块的输入端都必须连接,不允许floating,否则芯片功耗会及其巨大。整个芯片的输入pin也必须有默认的上拉或者下拉,只是pad里面已经带这个功能了。

网友:
最好加默认弱上拉或弱下拉,保证IO无驱动时的状态稳定。
不过,更重要的是,要和PCB设计者协调好,避免板上驱动与IO上下拉方向相反而产生漏电。

网友:
要看情况,有必要才加。有些芯片本身IO接口是带上拉下拉的。

网友:
加上比较好,现在芯片有的负荷能力太弱了

网友(2013-12-05):
可以选择有上下拉属性的P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