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niosII 移植linux 出错,求助

楼主(2011-08-17):
在用sopc  builder 搭建完系统之后,移植linux系统。用的包是nios2-linux-20100621.tar,make版本是3.81.
在进行系统裁剪之后,进行编译make,就出现如下的错误。实在找不出原因,请高手指点....
make版本是3.80的也试过,同样出现上述错误。

make[4]: Leaving directory `/home/linux/nios2-linux/uClinux-dist/user/busybox/build-busybox-1.16.2'
make[3]: Leaving directory `/home/linux/nios2-linux/uClinux-dist/user/busybox'
make[2]: Leaving directory `/home/linux/nios2-linux/uClinux-dist/user'
make[1]: *** [all] Error 2
make[1]: Leaving directory `/home/linux/nios2-linux/uClinux-dist/user'
make: *** [subdirs] Error 1

网友(2011-12-27):
只要没有其他严重错误,可以直接尝试
make linux image!

网友(2012-03-27):
应该是还需要安装lzo库和lzo开发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