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AXI协议问题

楼主(2011-08-17):
为什么协议中要求:在master和slave的接口中,input和output信号之间不能有组合路径。
这个要求的目的是什么?

网友:
兄弟,你说的是协议的哪个部分,明确点,谢谢

楼主:
There must be no combinatorial paths between input and output signals on both master and slave interfaces.
协议中两个地方有 3.1 handshake process 和 11.1.1 clock

网友(2020-06-03):
这句话考察的是英语理解能力。大部分人一看还以为是在master和slave之间不能插入组合逻辑电路。它的意思是说,在master或者slave的任何一方,对应的input和output之间不要有组合逻辑通路,因为有可能导致组合回路。尤其是valid和ready握手的时候,你想想如果对于master而言,如果输出的valid信号和ready信号有组合通路的话,极有可能会发生valid信号要等ready信号为高的时候,valid信号才能为高。而对于slave那边又在等master信号的valid信号,才能输出ready信号,这时候就会出现死锁现象哦

前辈们我也看到这句话不理解了,上面是网上找到的两年前有个人回答的

网友(2025-04-06):
消除组合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