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NMOS和PMOS的输出阻抗比较

楼主(2011-08-17):
对于给定的器件尺寸和偏置电流,NMOS晶体管呈现出较高的输出电阻,为放大器中提供了更理想的电流源和更高的增益(拉扎维,32页)。为什么说NMOS具有较高的输出电阻,这个输出电阻是怎样看的,有没有求输出电阻的相关公式?请大侠给小弟指点

网友:
我感觉要是单纯的MOS管的本征输出阻抗的话,不妨画一下小信号等效图,这样可以更准确的把握!不过有一点要明确的是,输出阻抗就是输出电压除以输出电流,这样的话就要把输入置0,同理输入阻抗是要把输出置0!你看按这样的方法能不能求出书上的推导!

网友:
输出阻抗不是ro么?

网友:
输出阻抗是ro,表现在mos管的参数上就是λ
一般的情况下n管的λ较小
但是也有例外,我见过一个制程,n管反而差一些

网友:
ro=1/(lamda*Id)=1/(lamda*u*Cox*(w/l)*(Vgs-Vth)^2),
貌似这个输出阻抗和lamda,u,Cox等工艺参数有关,只能泛泛的说,N管的输出阻抗相对P管可鞥高点~

网友:
    恰恰相反,大多数工艺是PMOS的输出电阻较大的,相同的L和电流下。

网友:
ro正比与衬底浓度

网友:
有木有人总结下,各种说法~

网友:
我也觉得是PMOS的输出阻抗大的吧

网友(2011-12-20):
好像NMOS的输出阻抗大吧?

网友A(2014-11-25):
Based on the page 32 of razavi's book ,
NMOS : LAMBDA=0.1  PMOS : LAMBDA=0.2
R0=1/(LAMBDA*ID)
this will support :nmos has larger ro as size and bias current are given.

网友(2015-11-12):
给定偏置电流和尺寸,只取决于lamda

网友(2020-10-16):
引用 网友A:
Based on the page 32 of razavi's book ,
NMOS : LAMBDA=0.1  PMOS : LAMBDA=0.2
R0=1/(LAMBDA*ID)

对头

网友(2023-07-09):
我推到和仿真一样,图1和图2分别为PMOS和NMOS的输出阻抗,几乎相同。

网友B:
这是图二,由于发表限制图片大小,所以分两个楼来发

网友(2023-11-15):
引用 网友B:
这是图二,由于发表限制图片大小,所以分两个楼来发

你发的图1图2都是NMOS啊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