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带隙的PSRR仿真

楼主(2011-08-17):
在VDD上加一个小信号,进行ac仿真,然后得到Vref/VDD的增益曲线,是这样仿真么?求指点,谢谢!

楼主:
补充一下:如果不是的话,PSRR的频率曲线是怎么得到的啊

楼主:
顶一下 求大侠解答啊

网友:
我只知道放大器是要接成单位增益负反馈的,然后再在电源加小信号

网友:
PSRR=20log(iac/Idc)/(vac/vdd)
iac代表此节点的交流电流,Idc代表此节点的直流电流。vac表示在电源vdd上加的交流电压,vdd就是电源电压

网友:
LZ說的是對的

网友:
是的,我也是这样仿的

网友:
完全可以这样仿!

网友:
这样放真没有问题,但是还不够完美
AC仿真是在固定的DC工作点上进行的,如果工作点受到VDD上噪声的影响,这种仿真是看不到的
最好的办法是用瞬态仿真
在VDD上加不同频率和幅度的信号,看输出的影响。当然这种方法费时费力

一个比较好的流程是
1. 通过AC仿真,得到PSRR最糟糕的频率
2. 在这个频率下用瞬态仿真(当然,如果知道系统的噪声频率,仿真系统噪声频率,这样最能反映实际情况),看不同幅度的噪声下,输出的影响,看能不能满足设计需求
如果不能的话,就要针对影响的因素进行修改

网友(2012-04-17):
可以请问下在spectre中具体怎么操作吗?

网友:
我也是这么仿的

网友(2012-06-09):
谢谢  学习了 尤其是先AC再tran 很有启发

网友(2012-08-31):
学习了,很有用的帖子

网友(2013-03-27):
谢谢 我也学习了 10楼的帮助很大

网友(2013-08-24):
很受启发

网友(2014-07-03):
受启发了,10#想法很严密,呵呵

网友:
Analog/RF IC 设计讨论 » 关于带隙的PSRR仿真 » 参与/回复主题

网友(2014-08-05):
应该没有问题吧。

网友(2017-03-11):
回复 网友A:

PSRR仿真具体可以说一下吗,QQ645875247

网友(2017-05-18):
完全可以这样

网友(2017-08-12):
仿真具体可以说一下2

网友:
楼主采用这种方法 直接看vref的增益 出来的值是负值么

网友(2018-09-24):
回复 网友A:
我也有仿真过tran情况,可是当电源的噪声频率是高频的时候,带隙基准输出偏低很多,怎么调节才能变好

网友(2018-12-13):
回复 网友B:

这样测出来是PSRR的倒数啊,以分贝为单位的话就是进行过取对数运算了,所以得出来是相反数,也就是负的值了,话说你是隔了一年也没解决这问题吗……在别的帖子上也见到了你

网友:
解释的很nice/。

网友(2020-07-07):
看看怎么样了

网友(2021-12-15):
楼主前辈有解决吗?求指导一下

网友(2023-12-06):
可以详细说明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