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已解决]encounter导入设计的问题

楼主(2011-08-17):
在encounter导入设计后,在core左侧没有出现粉红色的设计module区域,是否是因为我的设计rtl代码只有一个module且代码很小?

网友:
没遇到过,不过guide module是有设计大小限制的,默认是100
另外你的view模式看下,右上角有三种模式,如果你是在物理模式的法是不会显示guide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floorplan view下没看到,但是最后我在place stardardcell可以看到标准单元

网友:
那可能是你的module size不够100instances,你可以在Options—setPreference——display中修改此值,或者直接数你的std有多少个即可,少于100就对了

网友:
我想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