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破解完calibre,能启动license,能查看license,但是不能关闭license

楼主(2011-08-17):
所报错误如下:
lmdown - Copyright (c) 1989-2008 Acresso Software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Shutdown failed: Cannot connect to license server system. (-15,570:115 "Operation now in progress")

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下面是查看license的情况,表明是启动好的了,而且calibre能够打开。
License server status: 27001@sages-IC
    License file(s) on sages-IC: /home/sages/mentor/calibre/ixl_cal_2010.1_22.19/license.dat:

  sages-IC: license server UP (MASTER) v11.6

Vendor daemon status (on sages-IC):

     mgcld: UP v11.6

网友(2011-09-19):
楼主解决了没,我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 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重新破解license吧,一般都是license出问题了

网友:
lmdown -c 报错, 应该是license的问题。

网友(2014-07-09):
从新来过,lic出错了

网友(2016-01-20):
看来只有08版的好装啊,可惜慢,纠结2011版的几个月了,一直不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