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NMOS和PMOS对比疑问

楼主(2011-08-17):
对于给定的器件尺寸和偏置电流,NMOS晶体管呈现出较高的输出电阻,为放大器中提供了更理想的电流源和更高的增益(拉扎维,32页,2.4.5-NMOS与PMOS器件的比较)。为什么说NMOS具有较高的输出电阻,这个输出电阻是怎样看的,有没有求输出电阻的相关公式?请大侠给小弟指点

网友:
电流相同的情况下,输出电阻的大小取决于chanel length modulation

网友:
You can find output resistance equations from eq2.35 to eq2.38. For the same bias current, the lambda for NMOS is almost twice times less than PMOS(Table 2.1). Therefore, the output resistance is twice times larger.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i,谢谢你的分析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大力水手

网友:
NMOS和PMOS主要区别还是在于载流子的移动能力不同,在那些计算输出阻抗的公式里可以发现这一点。但是具体还是要看电路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