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下大家为什么CT quadrature BP SD ADC 在2002年才有发表的论文呢?

楼主(2011-08-18):
我是一个初学者,最近在看正交带通sigmadelta相关的东西,我发现这个最早2002年才有发表的论文(CT的),论文是Henkel F 的“A 1MHz bandwith second order continuous time quadrature bandpass sigma delta modulator for low if radio receivers”.

  我看了一些资料,将带通的设计大都可以在低通的基础上进行,而正交带通可以通过对低通传输函数的平移来实现,这个看起来原理也不是很复杂,为什么2002年才有发表的论文呢?而且成型的商业话的产品貌似也不多,
  麻烦各位大侠指点一些,这类ADC设计的难点究竟在哪里呢?如果有什么比较经典的论文的话麻烦推荐一下,不甚感激...

  我把上面那篇论文贴上来!这边应该算比较经典的之一。
A1-MHz-Bandwidth Second-Order Continuous-Time first one _cited by 18.pdf (925.6 KB , 下载次数: 64 )

网友:
回复 楼主:

    90 年代就有人用LC 做bandpass sigma-delta.  应该是多伦多大学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以前调研过好像商用芯片里低中频架构用bandpass delta-sigma的很少,CT倒是没专门查过,TI有几块低中频的接收机芯片里面用的都是pipline ADC, 公司里主要是出于什么考虑呢? 设计复杂度? 功耗? 面积? 我是做DT bandpass delta-sigma的,困惑彷徨啊,感觉做出来了意义也不大嘛@@

网友:
bluetooth/FM 很多用CT bandpass 或者low-IF.
其他都很少。  TI 的那个应该是基站用的吧? 带宽要求很高,bandpass sigma-delta 你要多大的OSR 才能搞定?
你如果是学校项目,做做反正无所谓。如果公司项目,RF 系统设计的人让你做啥,你就做啥呗。主要还是系统考量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为啥用RC连续时间的这么晚才有人做呢?是工艺的原因么?

网友:
SC 电路容易做,提高很困难了,大家才想做RC
70年代 candy 的文章就是rc base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七十年代就有了?我搜到这篇文章说自己是第一个发表的呢。。。

网友:
呵呵,谁说的?
最早的sigma-delta adc 是拿板子用R 和c 还有运放搭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意思是说CT quadrature bandpass modulator...

楼主:
这篇文章里面有提到,说这是第一个发表!JSSC上的应该不会有错把

网友:
你是说第一个发表CT quadrature, 那有可能

网友:
CT quadrature bandpass modulator

CT is more difficult than DT(historically), need clean sampling clock, and multibit-DAC, so research on on-chip LO and DAC mismatch-shaping are prerequisites.

Quadrature signal processing normally needs good IMR, the higher the f0, the more stringent of requirement.

bandpass SDM shift the problem to aaf (less sensitive to low-frequency noise but need high Q aaf)

so CT quadrature bandpass modulator has no obvious advantage over other structures.

楼主:
回复 网友B:

敢问仁兄这段话是哪里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it's my understanding.....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都要多比特的DAC,现在已有的大都是单比特的。
    quadrature 可以有效的提升OSR,而且在镜像通带引入适当的噪声传输函数零点,也可以将mismacth 的影响降低。这个如果应用在接收机中,可以避免直流失调和闪烁噪声。而且,在一般的时数调制器结构中,负频率的噪声整形零点在一定程度上实际上是浪费的。

   所以说quadrature 完全没有优势还是不很准确的,要看应用场合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都要多比特的DAC,现在已有的大都是单比特的。
    quadrature 可以有效的提升OSR,而且在镜像通带引入适当的噪声传输函数零点,也可以将mismacth 的影响降低。这个如果应用在接收机中,可以避免直流失调和闪烁噪声。而且,在一般的时数调制器结构中,负频率的噪声整形零点在一定程度上实际上是浪费的。

   所以说quadrature 完全没有优势还是不很准确的,要看应用场合了。

I just want to explain why bandpass quadrature takes off relatively late. And I never say bandpass quadrature has no advantage at all. Read my post carefully, what I said is that 'at the very beginning', bandpass quadrature has no 'obvious' advantage.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都要多比特的DAC,现在已有的大都是单比特的。
if you work in industry, you will find the majority is multi-bit, rather than one-bit right now.
when you look at those papers, you need pay attention to the maximum input swing, clock used(some assume perfect off-chip clock).

quadrature 可以有效的提升OSR,
compared with what? if bandpass, yes, if low pass no

而且在镜像通带引入适当的噪声传输函数零点,也可以将mismacth 的影响降低。
This would help. But it's not only about quantization noise. When you have strong interference as in GSM, still quite a lot of image leakage not matter how good NTF you have.

这个如果应用在接收机中,可以避免直流失调和闪烁噪声。
for sure, this is the benefit of low IF architecture, and not special to quadrature ADC

而且,在一般的时数调制器结构中,
I don't understand what do you mean by 时数调制器
负频率的噪声整形零点在一定程度上实际上是浪费的。
you are right. That's the beauty of quadrature. But it does not mean it's easy to make use of it.

Again, I would never claim bandpass quadrature is inferior to other structures, and I would not be surprised that bandpass quadrature SDM has better performance than its lowpass counterpart in certain applications.

楼主:
回复 网友B:

    You are very professional,Thank you very much for your advice.
    之前的回复中“时数调制器结构”是笔误,我的意思是实数结构的调制器,相对于quadrature 结构的调制器而言。
    另外你的观点“quadrature 可以有效的提升OSR, compared with what? if bandpass, yes, if low pass no”我觉得有误。我觉得提升OSR是相对于所有实数结构的的调制器吧,不管是带通还是低通。原因如下“For a rea) (non-quadrature) system, signals beyond fs/2 suffer from aliasing,whereas for a quadrature system the corresponding limits are ±fs/2. The total alias-free bandwidth is thus fs. In order for OSR = 1 to correspond to no oversampIing, the OSR of a quadrature system is defined as OSR = fs/fb. In other words, for a given signal bandwidth and sampling rate, a quadrature modulator has an OSR that is twice that of a real modulator.”引自"Understanding delta sigma data converters" P144, L3-L8.

网友:
NTF high-frequency corner 需要远小于fs, 要不modulator 不稳定。
但是NTF hf corner 还需要大大于IF+fb/2,要不就需要高阶系统
所以比较适合用于IF 频率比较低的应用,要不时钟就要跑得飞快

网友(2015-04-18):
learn quad bp adc

网友:
continuous time sigma delta ADC, 都对采样clock的jitter要求很高, 50MHZ采样率,如果要80dB SNR, clock jitter都要5ps以下,这意味着需要一个LC的PLL(低相噪)来提供这个50MHZ的clock,这个成本对很多要求都太高了。
   quadrature的好处也就是能够省掉image rejection的PPF filter, 甚至不能完全省掉,只是降低阶数,因为quadrature的SDADC也会有相位差别,很难完全匹配。
  所以一般就是直接用26M/40M晶振的输出给这个ADC做clock,否则需要单独的PLL给ADC,太浪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