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单片机通过外部键盘输入

楼主(2011-08-18):
最近在做一个东西,其中要用到单片机验证,需要通过键盘输入数据到单片机,看输出数据的结果。比如,通过键盘输入字母"A"到单片机,通过一定的处理后让单片机能输出"HELP",后端连接PC,并能在PC上显示出来。
有没有大虾知道怎么实现这一过程?键盘是USB接口的,实在不行,PS/2也可以。就是一个验证过程,当然不只是输入"A",还有其他很多种输入。由于不清楚键盘的USB接口传送的数据是什么样的,要怎么处理,单片机中怎么弄啊?
跪求!

网友:
用单片机接标准键盘,最好采用ps/2的,毕竟协议很简单

楼主:
回复 网友A:
接上后可以通过键盘输入数据了么?把键盘输入的数据给单片机,让单片机进行数据的处理,这样可以吗?
USB的可行否?毕竟最后还是要用USB的。。

网友:
USB可行,但单单一个USB协议就够你研究的了~ PS/2容易些~

网友:
看看这两篇文章吧~~

网友:
USB的传输是获取各种描述符的过程,得先通过端点0实现枚举,枚举实现了,才能完成数据传输~~~

楼主:
回复 网友B:

    对了,USB键盘输出的数据是什么样子滴呀?单单是八字节的数据么?我对USB键盘输出的数据有些想法。。。

楼主:
回复 网友C:

    好吧,看看先。主要是对USB键盘输出的数据有些想法,现在还摸不清呢

网友:
要使用USB键盘需要在单片机实现USB主机功能,确实比PS2麻烦不少

网友(2012-04-20):
没有搞过 不是协议都还是很难弄的

网友:
这么久了,应该搞出来了吧

网友(2014-06-28):
MCU 至 PC 可以是 USB or UART, 但是鍵盤至 MCU 不要經由 USB. 也就是說採用 PS/2 鍵盤吧, 因為你的 MCU 如果要作 USB host (連接鍵盤), 這個的功能是不簡單的.

网友:
請用 PS/2 keyboard. 若用 USB keyboard, 你的 MCU 必須 implement USB "HOST" function, 那很累人的.

网友(2016-07-20):
刚好找资料,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