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ICC后如何用virtuoso做LVS?

楼主(2011-08-18):
ICC后,我顺利导出gds 放到virtuoso中,请问一下,我该怎么做LVS,因为我用的是assura这个仿真工具。
calibre的好像可以用下面命令

v2lvs -v INPUT_FILE.v -o OUTPUT_FILE.spi -s LIBRARY.spi -s0 VSS -s1 VDD实现网标转换。

那么assura呢?

网友:
Assura是cadence lvs工具吧,不太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兄弟,可以具体一点吗?
最好是把需要注意的东西写给我!

网友:
calibre反正是用这个命令,呵呵,我也只懂皮毛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用的是assura哦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指点谜团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确定你这个命令完整?不需要一个library.v文件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找个calibre的文档,自己找到v2lvs好好看看不就得了,用不着等别人一点点说给你听吧
    你自己看了还有自己的体会,才能和别人交流

楼主:
回复 网友B:

    言之有理·····

楼主(2011-09-27):
回复 网友C:

    v2lvs -v INPUT_FILE.v -o OUTPUT_FILE.spi -s LIBRARY.spi -s0 VSS -s1 VDD

网友:
回复 楼主:

    I PUSH IT

网友:
搞清楚,这是两个过程,v2lvs是把你的netlist从verilog格式转到cdl格式,跟你验证的时候用assura还是calibre还是dracula都没关系的,

只要assura可以接受calibre的v2lvs转换之后的spice格式,那你就可以用assura验证了

楼主(2011-10-31):
回复 网友D:

    言之有理!!!!!!!!!感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Assura直接读verilog,不需要手工转化为cdl.

网友(2012-08-08):
assura真的可以直接读verilog么?貌似assura的界面不友好

网友(2022-03-16):
v2lvs -s ref_lib_file -v verilog_file -o spice_file  ref_lib_file:参考的标准单元库 verilog_file:需要进行转换的verilog网表(APR后生成的网表) spice_file:期望生成的spice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