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ICC中同一个row中std_cell距离如何设定问题?

楼主(2011-08-18):
ICC布局的时候,std_cell在同一row中··有很多是cell紧贴着的,有什么方法可以设置它们之间的distance呢?
我试过

set physopt_hard_keepout_distance

set placer_soft_keepout_channel_width

set_keepout_margin

这三个命令没有用?用过后,很是有std_cell贴着一起。

add_tap_cell_array这个命令又不会用。

希望有人能帮我,谢谢!

网友:
set_lib_cell_spacing_label -names {left_gap_rule right_gap_rule} -right_lib_cells * -left_lib_cells *
set_spacing_label_rule -labels {left_gap_rule right_gap_rule} {1 1}

网友:
set_keepout_margin -type hard -outer {0.52 0 0.52  0} [get_cells "*" -hier -filter "ref_name =~ BUFX*"]

网友:
2楼是采用 left-right rule ,  各个cell之间至少是2 个site,
3楼是采用cell padding , cell padding用的比较多,在解决某些congestion上,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方法是否要对同一个row上的每一个不同类型的cell 都要先设置一个label  然后再设定它们之间的距离,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三楼的方法是对阻塞,而我的目的是不想让两个cell之间贴在一起。应该是按二楼的方法吧,谢谢你的指导!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想问一下,这个步奏是在哪个步奏中options的?谢谢~~~~~

网友:
set_lib_cell_spacing_label -names {left_gap_rule right_gap_rule} -right_lib_cells * -left_lib_cells *

* 已经是指定所有的单元了啊,  man下 命令,

缺省是horizontal row,当然是left,right rule就行了, top,down rule没有意义,

楼主:
回复 网友B:

    tks!!!!!!!!!!!!!!!!!!!!!1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直接按照你这个语句在placement之前使用这句话,就是先按照你们设置的先设置,然后place_opt
发现还是很多cell 相互连接在一起,会不会是有写cell的left其实是top或者down的意思?不过也不可能啊
因为VDD 和VSS就是top和down。我发现我单独输入cell,就是我一个一个输入cell的名字的时候不用-left_lib_cells *,紧贴着的cell少了很多,面积是够的!不过这样很麻烦,我那么多cell,打字都打晕!有何高见呢?
set_lib_cell_spacing_label -names {left_gap_rule right_gap_rule} -right_lib_cells * -left_lib_cells *

楼主:
回复 网友B:

    缺省是horizontal row  floorplan的时候这个是否有选择?这个选项有何用!
不选择这个是否都是垂直的,选择就是水平的,请指教,谢谢!!!!!

网友:
要打 set_spacing_label_rule -labels {left_gap_rule right_gap_rule} {1 1}  的,

指左边靠1个site,右边靠1个site,即cell和cell之间至少有2个core site,
也就是只有filler 2的意思,

你这个是28nm的设计吧,  不允许filler 1 ,

网友:
很是受教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请问 为什么28nm的不允许filler 1 呢? 难怪lib里 没有filler1 generated。。。

网友(2012-12-01):
回复 网友C:

   大侠  问你一下  如果我要设置一个cell和其他所有的cell都隔开一段距离应该咋样设置??

网友:
回复 网友B:

   斑竹     请教一下  如果我要设置一个tap_cell和其他所有的cell都隔开一段距离应该咋样设置??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侠   请教一下  如果我要设置一个tap_cell和其他所有的cell都隔开一段距离应该咋样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