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Mixer的Harmonic Rejection (HR) 问题

楼主(2011-08-18):
参考论文: A 1.75-GHz Highly Integrated Narrow-Band CMOS.PDF (301.71 KB , 下载次数: 32 )

最近几天一直在看,有些问题不明白想请高人指点:
1.本振端的谐波是VCO产生的,还是Mixer产生的?如果是Mixer产生的,应该怎么理解?
2.产生的谐波与Mixer的线性度是什么关系?该技术是为了解决线性度的么?
3.如果是解决线性度,那么如果本振端没有谐波,Mixer还是会产生线性度问题的,因为RF端存在非线性,这又如何理解?

网友(2017-07-17):
回复 楼主:

1.本振端的谐波是VCO产生的,还是Mixer产生的?如果是Mixer产生的,应该怎么理解?我觉得是VCO产生的 因为他那个多相位的本振信号会引入谐波

2.产生的谐波与Mixer的线性度是什么关系?该技术是为了解决线性度的么?
这个技术我感觉是解决谐波的抑制的 实际就是增加线性度

3.如果是解决线性度,那么如果本振端没有谐波,Mixer还是会产生线性度问题的,因为RF端存在非线性,这又如何理解?
这个技术是电流based的,本来就会提高线性度的。本来mixer产生的线性度问题 是因为电压被放大后受到的限制?

我也不懂 请高人来回答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