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工艺 WAT中的三个参数是啥意思?VTFpo_N+,VT_N4 N1u ,SPA_PO

楼主(2011-08-18):
VTFpo_N+
VT_N4 N1u    这个应该是阈值电压吧
SPA_PO ,SPA_M1

以上三个参数分别代表啥?最好能有参数的英文全称

楼主:
另,TSMC 0.13um LV 工艺中,PCM 参数的具体说明在哪边能找到?

网友:
VTFpo_N+-->threshold voltage of N+ field device(poly field)
VT_N4 N1u -->threshold voltage of NMOS
SPA_PO ,SPA_M1 -->Spacing of poly;spacing of metal1

网友:
请再详细解释一下  VTFpo_N+-->threshold voltage of N+ field device(poly field) 。N+ field device(poly field)是什么器
-->please see below WAT introduction
http://wenku.baidu.com/view/e126dc116c175f0e7cd137ae.html

网友:
Foundry WAT data 最好不要放在网上..切记

网友:
"对于TSMC 0.13um LV  1.5V/3.3V工艺,WAT测试数据是7V左右,这个要是阈值电压的话,不太靠谱吧。请看附件"
这个阈值有什么问题?你是觉得太大还是太小?一个寄生器件而已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于 N field device 请问 如图,为什么 有 POLY出现在 STI上?这是种什么器件?这种器件通常有啥用途?

网友:
PCM 参数在tsmc online上面可以下载的额,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field器件,不是常规器件

网友:
对于 N field device 请问 如图,为什么 有 POLY出现在 STI上?这是种什么器件?这种器件通常有啥用途?
Ans:
1.Poly 除了做 gate 之外,还会做绕线或做电阻的功能,那它就会跨STI(field oxide)
2. 是field器件,不是常规器件
3.最主要是作用为: Isolation 此 rule 与STI 底下的浓度;STI dimension;STI thickness 有绝对相关,当然 Vth 愈大愈好,isolation 比较好!

网友(2013-10-12):
请教一下VTFpo_NH+1  与 VTFpo_N+ 的区别,值越大越好,非常接近上限有没有问题?谢谢

网友:
field device 主要是检测隔离效果吧,最终开启状态下应该是S,D punch through?

网友(2021-01-20):
这个图画的不错,看懂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