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中.bashrc与.cshrc的问题

楼主(2011-08-18):
请问各位。bashrc与。cshrc有何区别啊?我的cadence要装pdk。要求在。cshrc中添加一句setenv的语句,但我只有。bashrc,没有。cshrc,那该如何啊?求高手解答,感激不敬~~

网友:
首先这是两个不同shell的环境变量设置文件;
如果你用cshell,那么用.cshrc文件,bshell的只是语法不同而已;
也可以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在Cshell,即。cshrc中要求写“setenv  INDHOME018IC_Rev1D  <IGK_Install_Dir>/ch018ic_IGK_Rev1D”那么在。bashrc中该如何写呢?恳请解答。

网友:
你起icfb时,调用的是cshrc还是bshrc?
如果是bshrc,那么可以参考里面别的路径是怎么写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已经搞定了,谢谢啊~

网友:
Thanks for your sharing!

网友:
主要是看你的unix系统使用的shell是c shell还是bourne again shell(bash)
.cshrc是c shell的配置文件,而.bashrc是bash的配置文件,二者语法有所不同。
貌似cadence官方以及大多数的第三方说明文档和教程上都要求用cshell,甚至包括assura和calibre之类的配置文件也是用的cshell来说明,因此一直以来,我甚至以为cadence运行必须使用cshell
但是最近用bash装了一次,发现其实都可以,关键是要依照语法来写

网友(2012-01-07):
bash其实也可以

网友:
讨论半天等于没说!

网友:
Linux系统的标准shell就是bash,而老一些的Solaris上面很可能是用C Shell
从易用度来说,bash比C Shell高了不止一个档次,因此现在大多数的类Unix系统大多都支持bash,甚至以bash为缺省的Shell
不过,因为各种变量和环境变量设置基本总是以C Shell来说明,这就为使用bash造成了障碍
当然如果你同时熟悉两种Shell,那么遵照说明,将其翻译为相应的bash配置文件也不成问题

网友:
回复 楼主:

“setenv  INDHOME018IC_Rev1D  <IGK_Install_Dir>/ch018ic_IGK_Rev1D”

try 尝试

“export  INDHOME018IC_Rev1D =<IGK_Install_Dir>/ch018ic_IGK_Rev1D”

网友:
我也不了解这两种语言,有高手发下教学pdf么。。。

网友:
/etc/passwd  那
/bin/bash
好像可以改 csh

特別是 你用 root

ubuntu
=> 在Ubuntu9.10里面修改Bash为cshell的方法
首先,以root身份登录,打开终端,输入

apt-get install csh/ksh    如果已经安装了csh,会提示已经安装了。

否则系统自动下载并安装csh,安装完成后在终端输入

chsh

提示

正在更改 root 的 SHELL

请输入新值,或直接敲回车键以使用默认值

       登录 Shell [/bin/bash]:

输入

/bin/csh

修改bash为csh。重新起动ubuntu,并以root身份登录,打开终端,输入

# echo $SHELL

返回s“/bin/csh”,说明SHELL修改成功

网友:
回复 网友C:

    good

网友(2014-04-02):
还有很多要学啊!!!

网友(2015-01-26):
回复 楼主:

   我是虚拟机,用的是小红帽,怎么看是cshrc啊

网友(2015-02-25):
在.bashrc中加入语句:
export CDS_AHDLCMI_ENABLE=NO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刚安装了个linux,问一下,怎么看用的是c 还是b的啊

网友(2018-10-31):
看看如何实现

网友(2019-08-12):
增长见识

网友(2020-11-27):
增长见识!

网友(2021-06-15):
还是不清楚

网友:
12楼好像是对的。

网友(2024-06-19):
没看明白怎么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