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cadence的pdk安装:pcellevalfailed

楼主(2011-08-18):
我安装了smic的0.18pdk,但是在调用其中的mos管等版图时显示pcellevalfailed,报错:An error occured when evaluating callback,
Callback:m->editable=>smic_mosEditable('m)
Message:*Error* eval:undefined function-smic18mm-mosEditable
但调用三极管是却没问题,
请问各位大大,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谢谢!

网友:
直接问SMIC啊!

网友:
是阿  問原廠

网友:
pdk初始化不正确:cdf参数的callback程序没有加载成功。
可以检查下pdk的skill文件所在位置对不对,以及libInit.il里的加载过程;

网友:
to 大飞
you must be an experienced Cadence user. If it is possible, I would like to have more communication with you.

For pcell failure, check libinit.il under that PDK, you need the path/directory

网友:
回复 网友A:

很高兴能和更多的朋友交流。libInit.il是在PDK的目录下面。

网友:
首先确定你的cds.lib中是不是调用了多个pdk,如果有尽量只调用一个simc的pdk.
还有一个就是在cds.lib中pdk的名字一定要完全和文件夹名字相同,如smic18mm,因为在libinit中可能调用这个名字。
最后,直接ciw中load "libinit.il"看看cds.log输出中有什么错误。

网友(2012-12-18):
回复 网友B:

   LS是正解,谢谢!

网友(2013-05-17):
回复 网友C:

   前两项都按你的办法做了,第三项运行后提示can‘t access file,去文件夹下看了是有这个文件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查看一下文件权限

网友:
回复 网友C:

   root,权限改成我平常用的用户的还是不能access

网友:
回复 网友C:

   改用绝对地址load,返回说:

failed to...successful

failed to...successful

网友:
回复 网友D:

    那你只能看看这个文件里面定义了什么,这就比较复杂了。一般来说PDK都是经过测试的,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建议给foundry写信问问。

网友:
回复 网友C:

   omg 还是多谢啦

网友(2014-02-25):
应该是 load “libInit.il” ,本人测试通过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can't access file是没有权限的缘故

网友(2015-05-29):
回复 网友C:

   非常正确!您帮了我大忙了!

网友(2017-06-07):
I not can help .... sorry

网友(2017-08-28):
device的CDF會用到libInit.il文件。
     libInit.il位置:~/pdk/tsmc18rf(不同process要修改下名字)。而libInit.il會用相對路徑調用~/pdk/skill文件夾內的資料。打開libInit.il文檔看看裡面的path有沒有指到~/pdk/skill,改下path就沒問題了。

网友:
打開~/tsmc18rf(不同process改下名字),找到libInit.il,看裡面的path有沒有正確指到~/pdk/skill。
把path改下就沒問題了。

网友(2018-01-19):
smic的0.18pdk在哪里可以下载

网友(2018-03-16):
謝謝分享  大推  感恩  th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