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我在使用chipscope时遇到如下问题,麻烦牛人解答!

楼主(2011-08-18):
ChipScope: ChipScope Software Version: 10.1     Build 10100.8.41.772
Loading CDC project D:\FFT\my_fft\new_fft_ifft_02\fft\tb.cdc
Successfully read project D:\FFT\my_fft\new_fft_ifft_02\fft\tb.cdc
copy D:\FFT\my_fft\new_fft_ifft_02\fft\syn_test_cs.ngc => D:\FFT\my_fft\new_fft_ifft_02\fft\_ngo\syn_test_cs_signalbrowser.ngo
Generating cores using CORE Generator.  Please be patient as this can take several minutes...
     Generating core 1 of 2 icon_pro.ngc...
        >Gathering HDL files......
        >Creating XST project...
        >Creating XST script file...
        >Creating XST instantation file...
        >Running XST......................
        >Generating VHDL structural model...
        >Creating ISE instantiation template...
        >Core generation step complete.
     Generating core 2 of 2 ila_pro_0.ngc...
        >Gathering HDL files......
        >Creating XST project...
        >Creating XST script file...
        >Creating XST instantation file...
        >Running XST..................
Elapsed time for Core Insertion: 1 minutes 27 seconds.
ERROR:ChipScope: Unable to generate ila_pro_0.ngc
ERROR:ChipScope: Double-click the tb.cdc icon in the sources window to edit and fix the CDC project.
ERROR: Chipscope Insertion failed
我使用的是xilinx10.0版本的,不知道怎么解决这个问题?麻烦高人指点谢谢!

网友:
综合的时候是不是开着.cdc文件?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新建了一个工程,重新做还是这个问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2015-05-25):
我刚才也碰到了这样的问题,应该是cdc那边选择的采样深度太大了超出了范围,选的小一点应该就可以了。我刚才是这样解决的~不知道你的这个问题适不适应~

网友:
检查深度,检查是否有信号没有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