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已解决]encounter可以做ir-drop、EM、gound boundary吗?

楼主(2011-08-18):
我的布局布线工具是encounter
请问在encounter中可以做ir-drop,EM和ground boundary吗?
ps:我知道ir-drop可以做;EM和ground boundary是什么,能做吗?

网友:
应该可以做吧,,见过有人做,,自己没做过

网友:
好像是用eps吧,也是cadence的一个软件工具,不知道新版的encounter有没有嵌入该tool。

网友:
power 菜单里面,

eps是voltagestorm 以后升级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找打了做ir-drop的地方,也做了,但是不知道怎么做EM?
求教,跪求

网友:
做IR drop 的同时,加一个em model(应该是foundary提供的),工具就自动做EM analysis了,查看IR drop 的结果时,选择rj就可以查看EM 的结果

网友:
EM 基本上不准,做的很少,各个公司的标准也不一样,
一般就是考虑power em ,power pad足够强壮,支撑电流,

signal em不太清楚,

应该是ground bounce吧, 就是地跳,vss上的噪声,和power drop相对应,
都是IR-Drop的一种,

网友(2013-03-21):
回复 网友A:

    版主,求助个问题
在encounter中,带了io的设计是不是不能用cut Rectilinear功能呢了?就是一个剪刀的功能,一个单边带io的设计,我要把另外一边剪掉一点,成为一个L形,但是工具似乎不让我使用这个功能,没带io的时候这个功能正常

网友(2013-09-05):
回复 楼主:

请问 那个pad location file 是自己写的吗?还是厂家提供的?

网友:
顶,最近也在做这个。。

网友:
回复 网友B:

    自己写啊

网友:
貌似eps做的不准吧~我在不同频率下,不同温度下做的ir-drop都是一样的结果,lz有遇到这样的问题没?

网友(2015-03-24):
学习了 虽然现在还没有用encoun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