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SAR 中比较器的问题

楼主(2011-08-18):
请问,SAR中的几级预放大比较器都不需要共模反馈电路而只是开环就行吗?如果输出共模电平有误差怎么办。再就是如果不加失调消除电容(OOS)会有什么影响。谢谢了!

网友:
预防大器一般都是低增益,高带宽。所以它的负载很轻(要么是二极管要么是线性区电阻),不需要共模反馈。输出共模电平有误,那不就是Offset了么,想办法消了就行

网友:
1L回答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