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自己关于拉扎维书上的一些疑问

楼主(2011-08-18):
图1

图1

2

2

3

3

4

4

网友:
小信号稳定是大信号稳定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

网友:
1. 以图10.13为例
Vin电压的变化,会引起输入共模电平变化,在不同共模电平下,M1,M2的source电压会变化,运放的工作电流会有所变化,运放的增益也会随之而变,这就是运放的非线性
2. 个人认为(没有仿真过),对于非线性比较小的运放,大信号的幅度足够小的话,可以得到近似图10.12b的结果

网友:
楼主思考了不少啊,值得学习,LS的解释我认为是合理的

楼主:
首先 谢谢你的回答 ,其次 我还想问一下 在设计运放的时候怎样做到使它的非线性小?或者说如何设计一个运放,保证它时域上有很好的阶跃响应?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支持~~~

楼主:
回复 网友B:

    首先谢谢你的回复,其次是我想问那么在设计的时候怎样能设计 去得到一个很好的大信号响应?

网友:
回复 网友C:

   如果大信号幅度足够小的话不就是小信号了吗。。。。

网友:
回复 网友D:

   大信号是又SR决定的,小信号是由PM,BW决定的,对于大的阶跃响应是由这两部分组成的想要改进的话只能分开考虑,后面系统稳定部分是由小信号决定的,增大带宽和PM应该会有所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