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 什么样的时钟才是好的时钟? 怎样判定时钟信号的好坏?

楼主(2011-08-18):
大家好? 如题:一般用什么参数判断时钟信号的好坏?  SoC 芯片对时钟信号有什么要求?  SOC芯片可以被设计成不需要外部晶振时钟源的吗?   USB控制器模块中的时钟数据恢复模块 中有一个参考时钟(是总线上信号时钟的4倍)  这个参考时钟有什么要求吗? 为什么是4倍,我们现在的一款SOC芯片中 这个4倍时钟 是通过pll倍频外部晶振实现的  , 可以将晶振省略  使用内部振荡器提供吗?   我的问题可能有点杂 ,大家能回答哪个就回答哪个  谢谢了啊,欢迎讨论 我是菜鸟 请多指教。

网友:
哈哈 你一次问的太多啦

网友:
frequency difference(jitter)
clock transition
duty cycle

网友:
duty cycle在同时使用上下边沿的时候,有要求

网友:
使用内部震荡器也是可以的,只要能满足时钟/数据要求,能正常的收发数据
为什么是4倍,我想应该跟代码设计有关

楼主:
回复 网友A:

    嘿嘿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问,如果我有一个OSC振荡器产生的时钟信号 精度都受那些因素的影响?   jitter  会影响精度吗? 为什么?   怎样检测时钟的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