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有多少公司花錢買反向軟體 或找人 reverse

楼主(2011-08-19):
有多少公司花錢買反向軟體 或找人 reverse ??

ChipWorks
北京芯愿

上海圣景

不知道  北京芯愿  有幫人 reverse ? 還是只出租 tool
  chiplogic ? 感覺軟體 reverse 不太 好 ..

上海圣景 有人使用過嗎 ?

ChipWorks  太貴了

北京芯愿  有出 chiplogic

我們有花錢找人 reverser 但該schematic
一看就知應該是使用 reverse tool 因為 database 看來是 北京芯愿產品,
但reverse 出來 schematic  一堆怪名稱  整理得很濫 , 高壓 or 低壓不同元件也沒分出來

网友:
如果没有GDS或者netlist,那只能手工reverse吧?
就是拍照片,提电路,手工整理。
有tool可以直接把照片给reverse到电路吗?
如果从netlist来整理电路,那方便的多了。

楼主:
有tool可以直接把照片给reverse到电路吗
=> CHIPLOGIC ANALYZER

网友(2011-11-18):
工具只能起辅助作用,还需要人手工识别元器件,软件不会自动识别。
如果你需要reverse服务可以联系我,我们已经用chiplogic软件辅助完成了几个芯片设计,tape out了。

网友:
Most company in IC industry buy reverse-report from the reverse-engineering company.
The purpose are:
1. Study the die size (for cost$), what kind of technology (.18um or 0.35um ...)
2. Study floorplan, How many SRAM.ROM are used (for cost$)
3. What IP are used
4. Do competitors violate the IP right
5. .....

网友(2014-08-19):
很多人買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