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calibre lvs 问题

楼主(2011-08-19):
本人用calibre 进行lvs,有一个模块我不想比对它里面的电路想将它变成一个黑盒子,请教大家如何处理呢。

网友:
LVS BOX  MODULE_name

简单 ,  可以写个empty spice
.subckt  module_name  pin1  pin2 pin3 ...
.ends

楼主:
试过了,这方法不可行啊

网友:
。。。怎么可能不行,一定是你哪搞错了

网友:
2楼的方法是可行的呀

楼主:
写个empty spice  :a.spi

.subckt  module_name  pin1  pin2 pin3 ...
.ends

然后在top.spi中输入如下命令include a.spi

不知道这样做对不对。

网友:
加LVS BOX  MODULE_name,cdl不需要改(.subck是不是空的都无所谓)

网友:
7楼正解

网友:
网表里把相应的电路mark起来。然后在lvs文件里加一句exclude  相应的电路所对应的版图cell的名字

网友:
EXCLUDE CELL   cellname  是DRC里面的box

即不检查该模块的drc rule,

lvs box是  LVS BOX  cellname ,  我说的是calibre

网友(2011-09-22):
10楼正解,版图中也需要把他平掉

网友:
EXCLUDE CELL 是drc runset里面不想检查某个cell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Exclude cell 只针对layout,不是source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