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已解决]encounter做EM分析

楼主(2011-08-19):
请问如果用encounter做EM分析
和什么是EM啊?对芯片的影响在哪里

网友:
回复 楼主:

    EM是电子迁移,当一个方向的电流很大时,金属层上的原子会被移动的电子不断地撞击,偏离原来的位子,久而久之就会是金属断开,或者与旁边的金属短路,造成芯片失效。
    分析EM检查金属上的电流密度是否超过工艺厂商给定的rule就行。每个tool的命令应该不一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