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啊~ICC做LVS报告触发器的floating port

楼主(2011-08-19):
我用ICC做完routing之后做LVS,报告触发器的输出端QN的floating port错误,具体信息如下:
0:  Type: Floating Port
Type Summary   : Floating ports have been detected by LVS.
Obj Info  : OUTPUT PortInst add2_reg_reg_10_ QN doesn't connect to any net.
Error ID: 1280 Status: Fixed
Bbox      : (149.3800 6.1050) (150.2350 8.1250)

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啊?

网友:
那要看QN是不是应该floating啊

网友:
正常,网表本来就是这样的

很多floating input,output

input最好加tie cell, output可能就不管了,

楼主:
网表里面QN是没有接信号线的~但是LVS不是根据网表来检查的吗?网表里面QN没有连信号线的话就不该报这种错吧~~

楼主:
正常,网表本来就是这样的

很多floating input,output

input最好加tie cell, output可能就不管了,
引用 网友A:

报错的都是触发器~~不是input和output

网友:
QN 很多本来就是floating的啊,看PR之前的netli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