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将ict格式的文件转换成ASTRO能用的工艺参数?

楼主(2011-08-19):
由于工艺厂修改了栅氧厚度,电容值变化了。但是只给了ict格式的文件。
是要转换成tf文件吗?
tf文件中定义了不同宽度wire的电容值,而db、clf根据不同pin的电容提供时序信息,如果只有ict格式的文件,要做哪些修改才可以用于Astro呢?

网友:
这个比较麻烦吧, ict, captable是给cadence encounter用的

astro,icc用的是itf ,tluplus这种 ,

完全是2个工具,不知道怎么互相map,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打算把gds导入到encounter里再抽一下寄生参数。可是互连线的寄生可以通过tch定义,标准单元怎么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