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stro能自己通过跳线法修改天线效应吗?

楼主(2011-08-19):
Astro能自己通过跳线法修改天线效应吗?只知道Insert diode可以插二极管改天线效应,HPO后看到有报天线效应的违例,serch&repair后没有改变,可是又说没有天线违例。很迷茫

网友:
当然了, load clf 以后, 先跳线,后加diode,astro缺省是这么干的,

至于violation, astro里面也不一定正确的

以calibre为主吧,

至于antenna rule, 可以自己改的,比如改更紧点,给astro用

但是signoff antenna calibre runset 是不能改的

网友(2011-11-18):
我最近修antenna,真是烦死了人,

利用率太高了, 都没有地方跳线或者插diode, 那怎么办?

每个track都是线,

网友A:
回复 网友B:

    请问版主load clf中的clf是什么东西,全称是什么,不是要load 天线效应规则嘛?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个人理解:antenna rule 是从CLF里面抽出来的metal 和via 的一部分, CLF是从foundry来的,全称不知道。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C:

谢谢,有道理,应该可以从clf提取time、power等信息

网友(2020-09-16):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clf是cell library format file 的缩写,主要是port的gateSize 和diode protection value以及antenna area

网友:
在版图的ant rule中检查天线效应,有时布局布线工具会误报一些ant